GREEN CLK CIRCULTRY电路

楼主(2018-02-10):
广达五代u主板,不加电查RTC电路不正常。该机没有经典的32.768晶振。只有一个GREEN CLK CIRCULTRY电路。第十四脚是rtc电路的供电测试只有2.4v左右。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芯片供电脚是哪一个2.4v的rtc电压正常吗。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有吗。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发图片了,现在补上

网友A:
我记得这种芯片输出的RTS VCC是2.85V 但具体是不是这个芯片就记不得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种芯片输出的RTS VCC是2.85V 但具体是不是这个芯片就记不得清楚了。

输出RTCVCC2.85V是正常的吗,那待机情况下芯片外接的晶振是否起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RTCVCC2.85V是正常的吗,那待机情况下芯片外接的晶振是否起振呢

RTCVCC2.85V是正常的 MIN=2.3V NORMAL=2.9V MAX=3.0V,32.768需要起振

网友:
感觉这个是时钟发生器,利用25M经过分频、倍频,锁相环等产生几路所需的时钟信号。这个复位电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沒錯喔~32.768是根據25M REF CLOCK產生, 32.768K的輸出約是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