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9系列芯片组时钟芯片

楼主(2018-02-10):
遇到一台HP不加电的笔记本,广达代工。一开始保护隔离短路已排除。后来不加电。按下开关后EC会发出S5_ON去开启待机电压。然后发出3.3V 高电平的RSMRST#通知桥待机电压正常。然后发出DNBSWON#向桥请求上电。桥没有返回SLP_SX#同意上电信号。几秒钟后EC撤去S5_ON。查RTC电路。没有发现经典的32.768khz晶振。只有GREEN CLK电路。图纸上面英文注明RTC电路没有安装,如果GREEN CLK存在。应该是这个电路取代了经典的RTC电路。SLG3NB3454应该是一个时钟芯片。可以取代32.768khzRTC晶振,24MHZ桥晶振。25MHZ网卡晶振。27MHZ显卡晶振。该芯片还产生RTC电路的供电。实测产生RTC供电只有2.4V左右。时钟芯片外接的晶振应该是基准晶振。实测待机时不起振。因为是比较新的主板,CPU是Intel的
5200U,不知道这样电路产生2.4V的RTC供电正常吗,待机的时候时钟芯片的外挂晶振应该起振吧。本人怀疑极有可能是时钟芯片挂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望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图片不清晰啊,如果外围条件满足 尝试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需要量一下實際的輸出頻率是否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这么复杂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