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进水维修

楼主(2018-02-11):
昨天顾客拿了一个手机。说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以前进水。在家里放了四个月,到手里拆开机器。维修时间紧,没拍图片。接上维修电源。90ma触发550毫安,进水。的机器。不好修。根据经验。一般灯控爱坏,用示波器测量灯控输出。瞬间就没有了。供电都在。直接换灯控。换完机器不短路了。待机正常。再次开机,机器跑到40ma很明显,CPU条件不够。不用多说,测量CPU。条件。经测量。二级供电1.8无   打开点位图。发现有一个保险。测。断路。不用多说,用线连接。连接完可以加电电流值正常。以为位维修到此结束。加屏测试,花屏,一般都是供电引起的。这种故障一般先修平供电。经检测,一组1.8伏电容漏电。扣掉ok。接上屏显示正常。阴阳屏。继续维修。阴阳屏就不写了,打字太麻烦。灯控就那么点条件好修有时间把图片补上。

网友:
灯控是啥都不知道   哎

网友:
背光驱动为高压,一般进水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