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600暗屏修复

楼主(2018-02-11):
东芝R600暗屏,开机用手电放屏幕上里面有图像,确定是背光问题,屏幕和主板全拆出来,在屏上面没有找到LED驱动芯片,LED接口都直接接屏线座上了,原来驱动在主板上面!顺着排线找到了8790AE,就是它了,没有图纸,网上下载MAX8790AEPDF资料,测电感上没有电压,旁边保险烧断了,

还好有块料板,从料板上拆了换上,考虑保险熔断芯片也不可靠了,直接一块换了,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根据PDF资料查16IN 15V正常,15VCC 5V4SHDN 5V正常,3BRT亮度信号3.3V正常,

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啊?!换了电感和二极管都一样,后来注意到17CCV 0V,不正常,正常值2.2V,因为说明上面是当8790停止工作时通过内部20K电阻把CCV电压拉至)0V,量17脚外接的电容(实际电路串了一个1.2K的电阻),短路,拆了一个换上屏幕正常亮机。

正常亮机

网友:
可以给自己充充电了这个不错。。。。。。。。

网友:
可以给自己充充电了这个不错。。。。。

网友:
我只想跟楼主说一句,你不不是简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