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22DH83显示器 点不亮维修 通病

楼主(2018-02-11):
一台同事的AOC L22DH83液晶电视,在家当电脑显示器用,突然坏了,症状是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不显示。抱过来让我试试,脑子过下电,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拆了看看,电源板电压正常,显示器开关通断正常,看来是控制板的问题。先不慌,万能百度搜索一下,一看有类似的问题维修,为u700的g1084-33故障,我也就测了下u700,果然,输出无电压,输入5v正常。运气不错,看来是通病来着。找不到1084,就找了个1117-33替换一下,换好了开机亮机,没问题。
刚刚开始自学维修,主要为了乐趣,发现有问题上网搜搜,50%几率能解决问题。有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可以试试看,但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现在还没有,继续学习。

网友: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刚开始都这样,现在维修主要是找资料,多上论坛、多琢磨。

网友:
是的,原来学电路之前在想,只要懂了电路,什么都可以修,实际开始修了才知道,没有图纸点位图,全靠自己去分析电路,工作量就是海量了。

网友:
50%只是相对来说,量大了就低的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