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2-11):
刚出学校就没修过笔记本,都忘记差不多了、妹妹的笔记本坏了、论坛看了下是通病.试了下的确是那个电容发烫还有PQ302,就把屏线下面的电容取了  在把PQ302  P沟道的MOS管4409换了一个4407 通电还是短路的,PQ302还是发烫。把PR302断开前面不短后面短,在把PJ301断开、后面不短了。就在PR302与PJ301之间。。

网友A:
PQ303 OR PJ401有確認過嗎?會不會是這邊出問題?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屏这个19V供电,的电容坏了,量起短路了

网友C:
问题多的自己慢慢找下哦11111111111

网友D:
看图纸都连了哪些元件,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都连了哪些元件,拆了就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还是屏线下边的电容。直接又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多的自己慢慢找下哦11111111111

可以了,谢谢。还是屏线下边的电容。直接又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3 OR PJ401有確認過嗎?會不會是這邊出問題?

可以了,谢谢。还是屏线下边的电容。直接又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屏这个19V供电,的电容坏了,量起短路了

可以了,谢谢。还是屏线下边的电容。直接又拆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