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F53V小修(RT8231和RT8207M代换问题)

楼主(2018-02-11):
嗨!大家好,好久没发帖了,出来冒个泡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在这给大伙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 五谷丰登 六六大顺 天天秒杀,好了废话不多说介绍今天的主角。                    维修主角;华硕KF53V  配置I5-6300HQ  8G内存 960显卡
                    维修人员:小苏
                    故障现象:3 5V 1.0V桥待机 EC所有电压(除了线性待机、公共点)S3 S4电压跳
华硕售后拿来机器说是进水,处理后掉电 拆机一看内存供电附近还有些腐蚀(忘记拍图)  插电后发现待机电压在跳,3 5V  开启在跳 找到EC处 测量待机线性3V 不跳 在测量其他电感内存处有微微抬起的动作,测量EC到桥PWRBTN  EC—RST  桥和EC发出的S3 S4都在跳 猜测EC 或者程序 RTC不正常导致所有电压都在跳?矛头指向EC 先刷了程序,无果 测量RTC电路正常 难道EC挂了么? 此时陷入僵局,手里没有EC 问了下前辈 说是有短路 自动上电是正常现象 有了思路认真打了下各大电感 二级转换 S3 S4等 没发现短路,内存处腐蚀 于是赌一把 拆了内存芯片上下管后 自动上电到0.2 果然是这里问题 芯片软击穿导致,那么问题来了 芯片是RT8231B 手里没有 论坛说用RT8207M可代换 于是换上后电流跳变到1.4不动 惊喜啊,装机测试不亮机 内存电压0.7 拆掉内存后电压1.3  内存挂? 仔细观察内存供电附近有个电阻腐蚀,是499K的TON 拆掉后发现断线,补上 故障变回原来的样子 待机跳动 更换芯片无果,打开RT8207M数据手册发现TON电阻是620K 于是找料板没找到,找820K上去 电流跳变看样子是亮机了 维修结束。
                         总结;1 主板有短路会导致3 5V电压跳动 2  6代以后放电后多次自动上电属正常现象(仅供参考) 3 代换芯片除了引脚位置 还要看TON SKIP CS等 会导致带不起负载造成误判。
   附上亮机图         各位看官觉得好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最后祝大家2018 发发发

网友A:
厉害了  我的小倒刺儿   像老司机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我的小倒刺儿   像老司机致敬

哈哈,老司机你好 新年快乐

网友B:
机器修好   收钱   开心过大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好   收钱   开心过大年

哈哈,如大哥头像 祝大哥新年生意如雄风般猛烈

网友:
已加分,老司机。带不起负载的,修到过CS电阻,ton电阻,至于SKIP电阻出问题,只听船长讲过,还没遇到过,

网友C:
所有S3 S4电压都在跳,是否是桥或ec,不停复位自己,因为内存开启被拉低导致,如果断开slp_s4,估计不会跳了,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S3 S4电压都在跳,是否是桥或ec,不停复位自己,因为内存开启被拉低导致,如果断开slp_s4,估计不会跳 ...

也许是这样,下次在遇到试试

网友D:
恭喜完修。 少见华硕的很新机种 ,请教楼主: 1.您是拆了内存芯片、上管及下管3项零件? 2.文中EC到桥(PWRBTN#脚)的讯号是EC_RST#吗? 手上没图纸, 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少见华硕的很新机种 ,请教楼主: 1.您是拆了内存芯片、上管及下管3项零件? 2.文中EC到桥(PWRB ...

对的,拆掉内存芯片上下管,在华硕中EC到桥的信号叫PM_PWRBTN

网友:
我怎么一个图都没看到,难道根本就没图?

网友E:
晓东同学 给我也加一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晓东同学 给我也加一下分

谢谢大强哥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很容易看懂,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很容易看懂,受益匪浅@@

网友:
可惜没有配图,,,,,,,,,,,,,,,,,,,,,,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修华硕的都是高手啊,华硕没图没点位,上电时序也不一样,
真是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