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笔记本主板稳压电源如何供电

楼主(2018-02-11):
最近有空接着学习下笔记本主板维修,目标本子为适配器供电灯亮,但不开机(显卡明显被处理过,松香印迹都没清洗)……
电池供电口才5片铜片(与我的Dell本不一样),主要是不确定稳压电源正极要夹那根铜片?

根据电路图与资料高铜片应该是接地极,上图中编号1(电路图中编号7或1),但正极不知道如何夹了

是不是两图中的编号2?昨天我是夹到前图中的6去了

网友:
路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二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
1111111111111QSASD事实上的速度

网友A:
一般维修都是从适配器接口供电,你看电池里面有个小板,会通过I2C总线和EC通讯,直接这样供电会容易检测错误不触发之类的,而适配器大多数是不检测的,惠普,戴尔之类的新一点的会有中间针检测适配器,不过现在的转接头都带有中间针检测  ,你夹的2是温度检测,夹6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维修都是从适配器接口供电,你看电池里面有个小板,会通过I2C总线和EC通讯,直接这样供电会容易检测错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那就是夹1和6了。对你所说的电池小板因我没拆开,所以还是夹1和6了。原先开始有点怀疑是适配器所连接的本子上的插座到主板的线有问题的,所以我就直接夹主板的BAT1地方了

网友B:
怎么可能在电池接口给笔记本供电呢,这又不是平板,笔记本外接电源都是从适配器接口给供电,很明显就2路线,正极和负极,负极是接地的,一量就知道。电池供电一个电压不一样,EC还要检测电池电路,不要直接供电

网友C:
实事求事的说,按照楼主的描述,感觉供电都找不到,很难修得好。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怕楼主把问题扩大化,本子维修一般都是适配器口直接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在电池接口给笔记本供电呢,这又不是平板,笔记本外接电源都是从适配器接口给供电,很明显就2路线 ...

感谢回复,我主要是没考虑检测电池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用稳压电源供电的话我看不到电流呀!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事求事的说,按照楼主的描述,感觉供电都找不到,很难修得好。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怕楼主把问题扩大化,本子 ...

感谢回复,我主要是没考虑检测电池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用稳压电源供电的话我看不到电流呀!你们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