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维修主板电源

楼主(2018-02-11):
电源5vsb偏低,接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换了个1000uf输出滤波电容就好了,主板技嘉h61反复启动,查cpu电源芯片开启脚0v,所连上拉电阻断路,直接短接就亮了,哈哈,主板维修看来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
主板维修关键的是方案主板的开机时序,时序搞明白了修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点评):
积分怎么赚啊有没有高手给我不要积分的华硕p8h61电路图,我的主板有复位不开机啊

网友:
积分怎么赚啊有没有高手给我不要积分的华硕p8h61电路图,我的主板有复位不开机啊

网友:
确实是开机时序有就好修  可是有很多没有电路图  像我这样的新手就蛋疼了

网友A:
是高手吧,我这小白可觉得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手吧,我这小白可觉得很难啊。

我也小白
一个aaaaaaaaaa啊啊啊吧

网友:
厉害了高手,再上个图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就主板电压量一遍,没问题就不想修了!时序太难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多练练手,技术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