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开机亮LOGO掉电秒杀故障

楼主(2018-02-11):
     华硕N53S客户拿过来说开机掉电,我开机试了一下,机器亮了后出现LOGO就掉了,反复开几次也是这样。我给客户说是主板的问题,掉电不好修,让他先放下,维修过程得几个小时(事实上掉电也不好修);客户一听说几个小时,就打了单子走了。我忙完其他的机器,下午开始修这个掉电N53S,根据维修经验,我开始从最简单排除法开始;先一个个的拆外设,键盘,硬盘,换内存,检查USB口,屏线,光驱,当拆掉开机小板的时候不掉了;心理暗自窃喜,小故障了,马上完工收钱。遂马上把开机小板整个拆下来,扫了一眼无进水,小板上没其他的,就一个休眠开关,就它了,拆了吧,肯定好。判断是正确的,装上拆了休眠的开机板,开机正常,不掉了;维修完毕,休眠开关就不上图了,大家都认识。

网友:
这样修也可以?如果客户问怎么不会休眠了怎么办?

网友:
不错   几百大洋  到手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个好的休眠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