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下,B490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8-02-11):
不触发的时候发现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比较高6.5V,待机电流0.047,芯片不会发烫,并且3 5V电感电压正常产生了,我换了个芯片故障一样,请问哪位大神修过这种故障的,请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忘记说了这台机器有同行修过的,不知道它原来的故障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恩 这种应该先换供电芯片 不然应该会开不了机的 线性3v会给ec供电的 电压太高会导致ec不工作的

网友:
先查ref电压,用示波器测稳不稳定

网友:
这待机偏高了把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线性去哪了,拆掉试试

网友:
线性滤波不良这么明显,换之再来问

网友:
应该排查后极短路先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用示波器吧,看看是哪里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