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 ADVANCE C3300纸张前端边缘出现折角

楼主(2018-02-11):
产品型号:iR-ADV C3320
    故障描述:
由于卷曲导致纸张前端边缘出现折角

    故障处理:
[现象]
由于80gsm或更轻的纸张卷曲导致可能会向下折叠纸张前端边缘的一角。

[原因]
由于纸张自身属性,根据纸张的类型在通过定影组件后位于纸张前端边缘正面或背面角落处的卷曲[a]可能会变大。
如果该角严重卷曲,定影后可能会在导纸板的导板上卡住并出现上述现象。

[维修工作]
1)识别会出现该现象的纸张类型并将维修模式 > Mode List > COPIER > “Option”中相应位置的设置值更改为“-1”。
- 薄纸(52到63gsm):IMG-FIX > 更改“TMP-TBL5”。
- 普通纸1 (64到75gsm):CUSTOM > 更改“TMP-TBL”。
- 普通纸2 (76到90gsm):IMG-FIX > 更改“TMP-TBL7”。
- 再生纸1 (64到75gsm):IMG-FIX > 更改“TMP-TB11”。
- 再生纸2 (76到90gsm):IMG-FIX > 更改“TMP-TB13”。
设置范围从“-2”到“+2”(默认值为“0”)。
设置值每更改“1”会降低定影控制温度5摄氏度以便减少卷曲。
2)输出会产生所示现象的图像,然后确认没有出现该现象。
如果现象没有充分改善,接着将步骤1)中的设置值更改为“-2”。

[警告]更改设置会降低定影控制温度并可能会出现定影不良。

3)输出会产生所示现象的图像,然后确认没有出现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