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操作系统环境下客户端发送打印作业后打印机不打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2-11):
Win7 操作系统环境下客户端发送打印作业后打印机不打印的解决方法。
细节说明:
客户端发送作业后,打印机无反应,查看打印机任务里栏无等待打印任务,重启打印机后,
作业才可以正常输出。
<原因>
在使用 Win7 操作系统环境下,当多个客户端和打印机同时进行通信时,客户端会长时间占
用打印机的 RAW/LPD 资源,导致打印机的 RAW/LPD 得不到释放,造成资源不足。当其他客户
端再发送打印作业时,发生打印失败现象。
维修工作:
升级机型对应的最新固件
最新固件中的维修模式增加了 RAW/PLD 连接超时的时间选项。
如下所示:
维修模式1:
1:1分钟
2:3分钟
3:5分钟
4:10分钟
5:60分钟(默认)
RAWTOUT 默认选项是 5:代表 60 分钟后 RAW/PLD 资源释放,连接自动断开。
如果现场客户端较多的建议设置为 4:代表 10 分钟后 RAW/PLD 资源释放,连接自动断开。
涉及范围:所有 iR Advance 系列的机器。

网友A:
只有WIN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WIN是这样的吗

这种为排队打印,多个电脑同时打印时,当其中一个客户端出现问题,它就卡在那里,导致后面的打印不了

网友:
没大看懂这是什么歌 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