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7MA-UD2H-B3 REV1.1触发掉电,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8-02-11):
过年了,闲着没事修下一些有问题的主板。
技嘉GA-H67MA-UD2H-B3 REV1.1
故障:触发马上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判断应该是短路保护了,拔掉CPU供电,触发也掉电,但是能再次触发,看来是CPU供电这片的问题了。
拆开供电管的散热座,测量发现TQ1短路,如图(这是修好后的图)

坏板子上拆了一对来换上,上电马上又烧了,看来还有别的问题啊,把TQ1拆掉,测量周边小元件,发下TQ1 G级到供电芯片TU1是开路的,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测量发现2R2电阻不通了,板子上找了个换上,触发不掉电了。跑码到C1不过
麻蛋,问题还蛮多啊。卡内存不过,上诊断卡测量VDDSPD ,SDA,SL等电压都正常,技嘉主板BIOS容易坏,官网上下个刷上,主板点亮修复。 附上亮机BIOS GA-H67MA-UD2H-B3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的利润低  我好久没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的利润低  我好久没修了

是的,我们这边同行的30,外面的不定,一般是80-150,所以大多数外面的我都是直接叫换板子,一般160-200.然后换下来的板子再自己修好来下次换。

网友:
对啊  只能这样   不然忙点真的懒的搞

网友:
我喜欢短路的板。一般6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们这边同行的30,外面的不定,一般是80-150,所以大多数外面的我都是直接叫换板子,一般160-200. ...

这个办法好,直接客户来修利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这边电脑城  同行  内部价 50一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