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视讯H3218E显示器开机有时候灰屏有时候正常

楼主(2018-02-11):
东方视讯H3218E显示器   如果拔掉电源再接上  肯定是灰屏    要重新按开关键关开一次才正常      如果不停的按开关显示器  那么五次正常一二次灰屏  新手请教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高手指点一下么  我用维修电源接了一下  看了  屏的时候电流是2.79A   正常的时候是2.97A   这个一般是哪里有问问题

网友:
没高手指点一下么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