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仙指导。爱国者17寸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8-02-11):
爱国者17寸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不工作?检测零件都不换、甩掉负载通电无12V。开关电源不启动、有经验的大仙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爱国者17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C-F730

网友:
买一块电源板咯又不贵淘宝很多啊

网友:
如果没有这方面维修的经验,你还是买一块电源板吧。如果想学习研究那就多查查资料,分析检测板子。

网友:
如果后级不短路的话,查看启动电阻、电容,最后是电源芯片。

网友:
你可以先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元件,或发张电源板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