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mr x6-lm03不触发

楼主(2018-02-11):
图纸,没点位,插可调电源待机0.05按开机键没反应。迅速拆机,整板看了一下,没进水没修过。。。。。。。。。。。。。。
省去了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芯片AJPE 型号NB671

开始量供电有5V,电源线接口旁边应该是3V没电压,芯片几个脚位电压都正常,量到11脚VCC电压1.4V 10脚BST电压2.2V不正常
量一下11脚对地阻值120多,然后芯片拆机来对地阻值就只有30几,然后直接烧,一个小电容短了,换完OK
.................................好简单的故障感觉反而更不知道怎么描述
年底了好闲好闲,拿出一台放了N久的古董液晶显示器,坏的还真多。。。。。。
灯管换了两根,换完之后还是亮一下过一会儿就灭,高压也坏了,直接改了一个非常不好看。。。。。。。。。。。。。

网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还要继续奋战到年二九!!!!

网友:
美格显示器最垃圾!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A:
楼主,高压放外面了?,能放里面吗

网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还要继续奋战到年二九!!!!坚持到放假

网友:
不错。一看都是老司机干的事情,利索不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压放外面了?,能放里面吗

放外面比较好放啊,里面怎么放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压放外面了?,能放里面吗

主要是自己用的无所谓,客户的就要放里面了

网友:
         无图 无点位 小故障也是不好修得,楼主还是很厉害。。。

网友:
是没待机电压吗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就靠平时积累的经验去修了!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的这么利索,修的不错

网友:
灯管直接改成LED的既美观又稳定!就是成本稍微高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