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vilion 21奇葩问题

楼主(2018-02-11):
Pavilion 21奇葩问题,开始是不显示,刷BIOS好了,进系统WIN10系统提示“你的电脑出现问题",需要重启,重启之后灰屏,然后强制关机再开就不显示,需要重新刷BIOS又可以,一直这样循环,最后我换个硬盘装系统就正常,难道他的硬盘或者系统能改写BIOS程序吗?求解???

网友:
没碰见过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A:
你试下不换硬盘重做系统看怎么样情况!

网友:
是不是有出厂时的原装系统还在没被重新分区,那里面有工厂的出厂时的BIOS恢复文件重启又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不换硬盘重做系统看怎么样情况!

换了硬盘装系统就不会了,不理解的是他硬盘怎么会导致BIOS出问题。。很奇怪。

网友:
还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你的这个问题    比较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