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 hp V3700 的5V_S5 没产生的原因是不是Q14的问题

楼主(2018-02-11):
今天一直在看不开机原因,发现关于5V_S5 没产生(不确定)的原因初步估计是Q14的问题,带电量得Q14的一端为5V一端为4V,但5V_S5端没电压,那是不是主要原因是Q14烧坏了?另外如果是这个烧坏了,但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怎么办?是不是电路图中的SI2301BDS-T1-GP?请路过的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刚看了帖子有一台HP V3700加电不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9880-1-1.html
中提到要开机才会有5V,看来5V_S5还得细看下,我先参考这先量下电压

网友A:
Q14为P MOS   测量14本体好坏,打D端对地   测量S5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4为P MOS   测量14本体好坏,打D端对地   测量S5 EN

感谢回复,昨天我看了上面的帖子,我感觉3V都没有,因量了L30没有待机电压,另外电路图中椭圆大部分元件在主板上没有

刚才仔细看了下,U40右面三个元件有,同时查了下资料关于DY的是没有的

网友:
RE: 关于 hp V3700 的5V_S5 没产生的原因是不是Q14的问题

哪位知道U45在电路图中没有DY,为何主板中却没有安装是怎么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