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显示

楼主(2018-02-11):
acer e1-471g不显示,有没有通病 把掉内电流还是0.9左右,加电之后电流没有跳变

网友A:
刷bios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试下

好的,我去论坛搜个下载个试一试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我已经接到3台这种机子,一开机子0。4的电流就掉了,测各个电压CPU和显卡无瞬间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