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H61M-DS2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02-11):
最近一直在维修H61主板(都是之前回收,客户换下的主板)
很久没有维修主板了,一直在忙别的事情。这次维修多亏强大的迅维提供的太多的经典案例
----------------------------------------------
型号:GA-H61M-DS2 REV:2.2
故障:跑马15断电重启,5次之后正常显示
维修:BIOS芯片坏一个,更换OK

 会员3970342元2022-12-2 13:13
 会员10034272元2022-11-19 18:06
 会员9656262元2022-10-18 19:57
 会员9656262元2022-10-18 19:57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电阻坏,你换个芯片也就好个几天,用不久就会回来,下次遇到重启的直接找电阻,r29-r38-tr7-r41  tr64,都是vccsa电压那旁边的8.2k跟22k电阻,,有时候二极体也会坏,但刷刷bios资料的都不会彻底好

网友:
诊断卡牛逼。。。

网友:
检测卡在哪弄得呀        宝吗

网友:
技嘉主板双BIOS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因为诊断卡已经跑码了,说明各电压应该基本正常,此时不开机显示,一般都先刷BIOS看看。

网友:
BIOS问题一直是技嘉的软肋呀,为嘛技嘉这么大厂商做不好BIOS,从G41开始他的BIOS就是最喜欢出问题的

网友:
断电重启,5次之后正常显示。。。看来以后试机的时候要等一等,让它自己重启多几下。

网友:
无 CPU 供电的 怎么 高啊 。。。。。。。。。。。。

网友:
无CPU供电  很难搞 我的体会

网友:
确实技嘉的主板坏bios的挺多。 也是看中楼主的诊断卡了

网友:
都是达人,装备都这么齐全,好久都没用诊断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电阻坏,你换个芯片也就好个几天,用不久就会回来,下次遇到重启的直接找电阻,r29-r38-tr7-r4 ...

您说的这个毛病,是电压都正常,修过很多,不会重启5次后亮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楼主这都行     佩服佩服

网友:
我也有一块型号技嘉:GA-H61M-DS2 REV:2.2的板子,按下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硬盘灯一亮就灭了,CPU风扇也停止转动.....要等几秒再按开机....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BIOS已近对换过,也是老样子,哪位大神支招

网友:
技嘉双bios的主板 bios坏的的确很多   楼主诊断卡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8-04-05):
检测卡在哪弄得呀  主板坏bios的挺多

网友:
技嘉bios芯片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就这个 也发上来  ,其他故障维修的呢

网友:
双BIOS的通病。技嘉的基本有这个

网友:
直接刷就行了 这型号bios 问题 貌似不多见

网友:
诊断卡牛逼啊。。。 666666666666666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很难定故障点,做的复杂易出问题又难修

网友:
检测卡确实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