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电脑出现的问题,希望听听意见后再去行动

楼主(2018-02-12):
朋友笔记本电脑,型号蓝天W35xSS_370SS(神州k660ei7d1的模具,2014年的电脑应该)玩游戏独显驱动掉了,然后重新安装了以后独显可以使用,但是过半个小时多一点一定会死机(卡在游戏画面不动,声音和语音可以听到,像是显卡切换或者显卡突然不工作那种感觉)然后蓝屏关机。晚上一共关机了三次,最后一次他且切出去把游戏关了,但自动断电关机了(屏幕不是一下子黑,是快速地时间变暗,系统睡眠那种样子,然后哒一声,关机)现在开机必定一段时间后掉电关机,20秒左右
蓝屏第二次0x00000050,第一次他不记得了,细节也没记,我帮他电池电源所有硬件插拔都试了包括cpu。
他说以前有过一次,维护说是核心坏了,保修内给他换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上次是不定时断电,用的时间和次数越频繁时间越短,这次直接20秒内必定关机。
上次是系统在机械里,这次是在msata的固态里,win7旗舰版。
现在安全模式都进不了,我想先把他显卡禁了都不行,显卡驱动卸载更别说了。。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么?造成显卡切换?或者还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主板别的问题,相信大家都有经验不知道能否给点意见,这样他去修也不会太糊涂。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外接显示器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外接显示器就知道结果了。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我总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我总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你需要给更多的情况说明。 例如不加载硬盘,系统,会不会关机;换一张独立显卡会不会有相同问题(去掉独立使用集成显卡);跟换一根内存条会不会蓝屏。如果这些都检查过了,那就是主板或是桥的问题了,维修价格很贵,没有多大意义。 一般本本玩游戏或是2年以上,长时间高温运行,坏掉的几率很高。

网友(点评):
好的,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