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点位图也会标错

楼主(2018-02-12):
下的点位图和型号一致,但是我用二极管档测了不通

网友A:
如果是点位图错了,有可能是后来备注的时候搞错的,原厂的点位图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点位图错了,有可能是后来备注的时候搞错的,原厂的点位图一般没啥问题。

难道还能自己修改,原厂点位图是内部泄露的吗

网友:
是有都会错,见多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