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usb不认鼠标

楼主(2018-02-12):
cq40笔记本 不认usb鼠标,但是认usb键盘,有遇到的吗?我没敢乱动,请大神只招

网友A:
刷过BIOS没有,好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刷BIOS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没有,好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刷BIOS可能就解决了

没刷呢,我刷个试一试,系统装了不管用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版本,然后把驱动用官网驱动更新一下!!感觉硬件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
一楼正解,很多怪闻确实都是BIOS引起的,如果刷了不行,就检测USB对地阻值和48M时钟

网友:
进PE试试       5V供电够吗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先改个供电     在去动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先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先做个系统。。在刷个BIOS 在考虑别的 不能乱动桥

网友B:
我还是建议先进PE试试看,如果没问题就是系统问题了,如果不行,大多是硬件问题咯。

网友:
看看时钟,还有一个信号就是USB偏制电阻,你看看,那个坏了也不好用!

网友:
换系统试试呗,不行就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建议先进PE试试看,如果没问题就是系统问题了,如果不行,大多是硬件问题咯。

这种问题,首先进pe测试,之后刷bios,最后查条件

网友:
换个系统啊大哥,PE也不认吗?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现在好多是biso问题 可以去试试吧

网友:
BIOS 吧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软后硬,进win10PE,试试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进PE看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硬件故障  还有还原下BIOS

网友:
这种事,,应该是系统问题多吧,,驱动问题多,,换几个PE试试。插鼠标灯亮吗?

网友:
好东东,刷BIOS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先简单后难,先软件后硬件,反正这个故障 还是比较好判断滴!

网友:
南桥或bios,试试呗,希望能修好

网友:
刷个BIOS 先看看 。最好先进PE 排除一下是不是系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