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转一会灭到没有内存供电

楼主(2018-02-12):
昂达H61C,初始毛病是转一下灭,内存和CPU供电正常,刷个BIOS,没效果,论坛上看了看说是桥供电芯片3101s没有输出1.8V,我量了一下,输出有,这个时候我是上了CPU,没上内存,突然喇叭报警了,我以为是3101s没有虚焊,就烙铁焊了一下,结果CPU没电了,内存也没电了,(这时候安着CPU,且3101s依然输出正常),内存控制芯片RT8120A的EN脚没电,现在问题在于,如果不安CPU可以加电,测量内存和CPU供电就都有了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还是板子cpu坐虚焊了吧!做bga吧

网友:
崩溃,回了一下桥,没什么效果,放了一会,再试时候突然内存来电了,上CPU也报警,结果把内存上去又没电了

编辑:发完这贴后又点了一下,居然能亮了。。。。。。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成疑难杂症啦,别急,仔细再查查条件。

网友:
听我一句话“干桥”,这种不稳定的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查CPU管理芯片电路

网友:
你在这方面不太会啊,我建议你多看你这主板类似问题的贴啊,会有多帮助的啊

网友:
要能,先在论坛里搜类似问题的贴,处理起来快多了啊

网友:
现在是莫名其妙的好了,不过要反复测试,肯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