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D3上电掉电,不断重复

楼主(2018-02-12):
没事来一例技嘉H81-D3上电掉电循环的经验,
之前发过帖子说到过五大步骤,不重复,直接按这步骤来走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重新烧录BIOS资料故障依旧,然后从总线入手,先量测到BIOS,发现第六脚到NC2不通(如图一)补线后故障依旧.
再回到五大步骤,重新量测发现N_CPUPWROK电压偏高到2.5V,正常为1V左右,量对地阻值发现偏大到500多,正常是380左右(如图二),先排除下有没有断线,没有断线,直接更换一个桥后电压及阻值OK,上电开机正常.
附上图纸及位置图

rmadept

网友A:
现在H81的桥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H81的桥也太贵了

有赚就可以,是吧,反正不能亏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B:
手上刚来一片,和你一样的故障,procpwrgd电容那800的对地值,drampwrgd有1.02V,初步判断桥坏。风枪吹未果,放弃。你打对地值,还放到帖子里了,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刚来一片,和你一样的故障,procpwrgd电容那800的对地值,drampwrgd有1.02V,初步判断桥坏。风枪吹未果 ...

是的,因为修板也就是二种方法,一种是电压法,还有一种就是阻值法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

网友:
好文章时序 了解的非常的清晰,维修时序非常的重要

网友:
不跑码就这个样,,,写BIOS ,,不行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