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8LMT-S2 REV1.0 有复位不跑马 手动复位正常

楼主(2018-02-12):
技嘉 GA-78LMT-S2 REV:1.0
故障:有复位不跑马,手动复位正常跑马(可以进系统并且所有外设正常)

手动复位:就是短接一下复位针

1.目前的情况说明供电是正常的 BIOS是正常的 于是按时序从PWR_GOOD信号开始测,这个板是SB_PWROK信号。

2.一直 测到CPU复位信号都是正常的。

3.放下不管让它,先做再其它工作。第二天。再看嗯,时钟。对了。

4.这个板 南桥是用外部时钟的,那么NB_PWRGD信号就必须延时发出。这个板是NB_PWROK

5. 从图纸来看Q356 直接控制NB_PWROK信号,Q63间接控制。先换了Q356无果,后把Q63了OK

6.这种问题没有点位和图纸是不可能修的,打包点位加图纸。

7.最近很穷呀,求加分,求分加 啊。

8.点位截图
\

9.图纸截图

10.主板图片

11.点位&图纸 求加分 求加分呀。

GA-78LMT-S2 R1.0.zip

网友:
这个板子时钟芯片坏的多!!前几天修过几块

网友:
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实力干将,向你学习,好文章必须加分。

网友:
这种 有复位不跑马 手动复位正常的故障一直觉得很棘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个人认为罪魁祸首是C164容值失效,如果楼主没有换此电容估计不用多久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