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 这几个地方 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2-12):
那位兄弟手头有这个板子,麻烦提供下这几个位置的供电 是多少的    感觉 这个电压 不太对

是MR  X6S -LE01 的板子  板号是  NTSN152-2312
另外 求教个问题,此板现在   能亮机 老要重启,有时挡LOGO  有那个兄弟碰到过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您,所有电压都正常的,能亮机

网友A:
一般用多久重启,像你这样能亮机一般供电都正常的。挡logo先排除外设,BIOS刷个,仔细观察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多久重启,像你这样能亮机一般供电都正常的。挡logo先排除外设,BIOS刷个,仔细观察电流

一开机 就挡LOGO  然后  有时能跳过去,但是 到了 田  这里 就重启  然后又挡LOGO    BIOS 刷过 几个了,都一样    外设  都被我拆了         还是挡

网友:
检查CPU 和显卡的 复合管MOS。。。。。。。。。。。。。 这个容易爆掉或者不良

网友(2019-04-28):
麻烦楼主离VGA接口那个对地电感阻值多少

网友(2020-03-16):
图纸哪位大哥有  NTSN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