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戴尔笔记本电池 EV2300解锁修复

楼主(2018-02-12):
    一批新的戴尔Latitude3450笔记本(一共23) 闲置将近2年没用  电池全都没电,不能充电了

    检测后确定是电池放电过量电压太低电路保护了   电池全部拆开检查 一共有2种保护板方案:BQ30420BQ30472  都是3芯的LG或三星聚合物锂电芯串联组成。

    由于电池放电过量, 3节电芯组输出电压才3-4V左右,用EV2300软件检测不到电池信息,于是把电源调到12V 1A对电芯组充电约10多分钟,电压达到10V以上,EV2300再次检测能认到电池了。

    因为电池是加密的,从TB上买了2个密码,在EV2300售后人员远程指导下,输入密码和对应的命令,电池一一解密、解锁,最后上机充电,全部恢复。

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
没精神修电池。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嗯  电池方案太多 找软件太麻烦   不多不值得修

网友:
看来只有同型电池数量足够大,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