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相关术语速查手册

楼主(2018-02-12):
CCDCCDChargeCoupleDevice的缩写,称为电荷耦合器件,它是利用微电子技术制成的表面光电器件,可以实现光电转换功能。CCD在摄像机、数码相机和扫描仪中应用广泛,只不过摄像机中使用的是点阵CCD,即包括xy两个方向用于摄取平面图像,而扫描仪中使用的是线性CCD,它只有x一个方向,y方向扫描由扫描仪的机械装置来完成。

网友:
CIS:CIS是接触式感光元件,它与CCD技术几乎是同时出现的。CIS一般使用制造光敏电阻的硫化镉为原料,所以很容易形成一长条阵列,而且成本也只有CCD的1/3。但由于其自身物理特性的原因,CIS各感光单元间的干扰稍大,而且只能贴近稿件扫描。

网友:
景深:通俗地说,景深就是对远近不同物体的表现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扫描的物体不是平面的,那么必然有些部分离扫描仪工作台近一些,另一些要远一些,景深好的扫描仪,可以将远近不同的物体真实还原,其色彩和亮度等都不会有大的改变。一般说来,CCD的景深要比CIS好。

网友:
光学分辨率:光学分辨率是指扫描仪的光学系统可以采集的实际信息量,也就是扫描仪的感光元件——CCD的分辨率。例如最大扫描范围为216mm×297mm(适合于A4纸)的扫描仪可扫描的最大宽度为8.5英寸(216mm),它的CCD含有5100个单元,其光学分辨率为5100点/8.5英寸=600dpi。常见的光学分辨率有300×600、600×1200或者更高。

网友:
最大分辨率:最大分辨率又叫做插值分辨率,它是在相邻像素之间求出颜色或者灰度的平均值从而增加像素数的办法。内插算法增加了像素数,但不能增添真正的图像细节。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扫描一朵花,如果增大光学分辨率,则可能将花瓣上的脉络都看得清楚;而如果只是增大插值分辨率,则只是将已经看清楚的部分放大一些而已,无法对细节部分进行更进一步的表现。

网友:
TWAIN:TWAIN(TechnologyWithoutAnInterestingName)是扫描仪厂商共同遵循的规格,是应用程序与影像捕捉设备间的标准接口。只要是支持TWAIN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启动符合这种规格的扫描仪。例如在MicrosoftWord中就可以启动扫描仪,方法是打开菜单栏的“插入”→“图片”→“来自扫描仪”。利用AdobePhotoshop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打开“File”→“Import”→“SelectTWAIN_32Source”。

网友:
OCR:OCR是字符识别软件的简称,它是英文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的缩写,原意是光学字符识别。它的功能是通过扫描仪等光学输入设备读取印刷品上的文字图像信息,利用模式识别的算法,分析文字的形态特征从而判别不同的字符。中文OCR一般只适合于识别印刷体汉字。使用扫描仪加OCR可以部分地代替键盘输入汉字的功能,是省力快捷的文字输入方法。

网友:
不错,这种详细介绍,对于扫描仪的认识可以提高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