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白屏维修

楼主(2018-02-12):
笔记本型号:三星np-q470-zt03cn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维修过程:起初以为屏的问题将该屏换到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显示,外接还正常说明显卡与排线没有问题。上论坛搜索到该机型的图纸不过下载分很高啊!步入正题

实测q501 d2.5v s3.3v g2.48v不符合导通条件。查LCD3_VDDEN在r6的一侧没有电压,断电打阻值正常该信号来自桥。

直接从q501的s级与r6连接。ok!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会员12065182元2022-9-29 11:44

网友:
有图  就是安逸哦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现在维修就是需要找资料,当然大神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虽然不是什么大难题,但分析的思路很清晰,为楼主点赞!

网友:
现在修个笔记本真心不容易 啊

网友A:
也可以拆开Q501直连..................

网友B:
也可以直接拆掉q501直连 ,有图纸分析还不错

网友C:
恭喜完修 。R6或是R5电阻坏了吗 ,看图LCD3_VDDEN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我这里有台不显示的,年后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拆开Q501直连..................

嗯。是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拆掉q501直连 ,有图纸分析还不错                                                            ...

嗯,是的,可以。就是这个图纸下载分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R6或是R5电阻坏了吗 ,看图LCD3_VDDEN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R5 R6没有坏,就是没有高电平输入。

网友:
没有3.3供电还算好修

网友:
白屏是场馆没电压 没开启啊 LCD才有的

网友:
感謝你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为什么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桥也有问题吧、!

网友:
原理明白了。就差有图纸了。好多本没图纸就靠经验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强改啊?会不会返修??最终问题是桥把

网友:
这是屏幕上少个开启3V 啊,这我也碰到过,这是捡钱啊

网友:
飞线能解决的问题直接就飞线,不用搞桥了

网友:
有图纸?好多本没图纸就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