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thinkpad lenovo L460 EC ROM ECBIOS 淘宝买的+原机读取的

楼主(2018-02-12):
机器故障之前有发过贴但又出现新的问题:用单适配器可以开机(适配器+电池)均可开机,但单用电池不能开机,偶尔可以触发开机,平均十次有一次可以开机。

刷写EC程序即可,所以分享给大家,有遇到的可以考虑下EC方面的问题。附上程序需要的朋友拿走。

型号:thinkpad L460 CPU:-i5-6200U
板号:NM-A651
EC:IT8586E-FXA 可以用FXS代换刷写 已验证。

充电电路

EC周围元件

EC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IT8586E-FXA FXS可以用來替換刷子已經過驗證。

网友: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     刷的啊

网友A:
楼主编程器用的什么?是不是809F?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sharig this to us.  Useful

网友B:
不是DOS里也可以刷 EC么............

网友C:
这个EC不是8脚的吗?好像不太好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不是8脚的吗?好像不太好刷啊。

EC 是自带程序的。无BIOS芯片。 需要用编程器在线或取下来直接刷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DOS里也可以刷 EC么............

嗯  这个倒是没听说过可以刷EC ,BIOS是可以的,但是一般都是不开机才刷的,开机了谁还在DOS下刷写呀,直接进系统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程器用的什么?是不是809F?

我用的是809H.不过F好像加个扩展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这个倒是没听说过可以刷EC ,BIOS是可以的,但是一般都是不开机才刷的,开机了谁还在DOS下刷写呀,直 ...

EC 是在纯DOS刷.........WIN只能刷 BIOS

网友(2018-11-18):
楼主你文件里面淘宝的这个刷了是不是有报错的提示呀。我下了HDM做U盘多次没有成功。

网友(2018-12-21):
有没有好的带程序的给发一个,我的用原来的写保护

网友:
是不是需要换个新的芯片,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