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 触发掉电 到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02-12):
联想CIH61MI  V11 刚接板时触发后掉电  ,能再次触发。检查CPUVTT供电没有,

QN58坏至U40没有开启电压。换Q58后主板触发有CPUVTT供电还是掉电,但是自己反复重启。写BIOS故障一样。测CPU供电瞬间有波形,加焊供电芯片还是一样。在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时发现问题。在待机时5VSB过电阻R359后被拉低,上电后VR-RDY电压不能正常抬高。换MN28  后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换Q58后主板触发后还是掉电,但是自己反复重启,然后呢,怎么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