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机械革命, 新型游戏本通病维修

楼主(2018-02-12):
    最近修了几台,游戏本,有待机不触发,有待机,拆机充电烧个坑,都是公共点大短造成的。 以前修的是oz8690ln烧坏的。修好短路更换芯片就好了。
同行拿来一台机械革命,不触发,客户说机器有烧焦的味道,拆机发现oz8692ln 烧坏,测公共点对地0,马上过年了,看表6点了,卖芯片的说是第二天放假。。。。。先给客户报价,同意维修。
先看一下主板, 没有论坛图纸,主板太新16年卖的机器。

仔细检查主板,公共点的电容没发现问题,烧机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
算了先订芯片赌一下,尼玛这芯片50一个,买了两个,顺丰到付,有事放了一晚,借着早上的阳光,用放大镜挨个检查公共点电容,终于发现一个颜色有点变化的,拆掉公共点正常了,记得上次维修战神也是没有烧出来,用放大镜找到的,以后建议这种机器直接用放大镜找吧。

又等了一天,芯片终于到了处理好烧焦的焊盘装上芯片,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触发,按开关闪一下,电流稍微动一下,什么情况。。。。。万用表挨个戳,公共点19v(我的电源都是调的19.7v感觉低了一下),有3v,5v 根据以前的经验应该问题不大啊,测开关有10v左右,按开关有跳变,没图纸这种麻烦了,芯片应该是焊好了,不知道碰到哪里,按开关触发,开关了两次电流跳变正常,插usb键盘也能开关大小写,放电池能充电。
放到壳子里,又不触发了,反复测试,发现单适配器不开机,没图纸让我怎么修,先装的壳子里,进系统也都正常,但是开机以后公共点只有18.7v左右,测适配器隔离管,G级只有19v,不对啊没有完全导通,怪不得公共点电压偏低呢,能正常开机感觉芯片的可能性不大,参考OZ8690LN图纸(发几个截图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广达 ,TWS截取的)。

仔细研究外围没有与升压有关的电路,既然能用就这样装起来,心想反正带着电池都能开机。管子也没有发热的现象,过年了赶紧装起来收钱算了。
放了一晚, 突然想到忽略了一个地方,还有一种可能,适配器隔离管坏了把G级电压拉成19v了,再次拆机,测隔离管G D S 都通了,找了一个N沟道MOS管换上, G级电压25v ,单用适配器也能开机了。

总结:还好没有将就,。虽然没有跟普通机器,一样出现装电池大电流,但多少存在隐患,万一再烧一个芯片50又没了,到时候 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 。以后得记住,公共点大短 要检查适配器跟电池隔离管是否击穿,这回装起来收钱放心了。
    大半年没发帖了,下载分都快用完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帮忙加分了
给大家拜个早年,祝明年有修不完的机,加分的个个都能秒杀。

 会员9169822元2023-1-20 13:44
 会员4320712元2023-1-11 18:27
 会员61802元2022-11-23 14:43
 会员12752612元2022-11-10 18:17
 会员6054242元2022-11-4 13:04

网友:
昨天才修了个雷神的机子与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你说的那个芯片是充电芯片吧,我还没修过了

网友:
zge 这个充电IC  50块钱一个 还真 价格 老贵

网友A:
这尼玛芯片这么贵啊  擦,修出来多保些钱吧,秀不出来就尴尬了!

网友:
是充电芯片吗,我还没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尼玛芯片这么贵啊  擦,修出来多保些钱吧,秀不出来就尴尬了!

买的时候,卖家就说,上机不保,

网友:
这芯片50一个还真是贵,还上机不保!

网友:
50一个 太坑爹了!万一没修出来就搭进去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这些宝贵的维修经验,很值的好好的学习,以后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公共点大短确实要检查适配器跟电池隔离管是否击穿

网友:
大短的机器,修复后隔离管是必测的,很多都坏。就是怕装好后再拆麻烦

网友:
是充电IC吗?这个价格有点贵了,话说都是 机器太新惹的祸。

网友:
新机子芯片贵哦 , 新机子也收的起价

网友B:
恭喜最终还是修好了。这芯片也太贵了,所有的都卖一个价还是你被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最终还是修好了。这芯片也太贵了,所有的都卖一个价还是你被黑了

都是50左右,也有27的你敢买吗

网友:
LZ细心。修这种高档本维修费不菲吧。

网友:
是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

网友:
这机子,这方面问题真多,碰过几个类似的!

网友D:
这个芯片我买过啊,几元钱一个嘛。
我也才修了一台机械革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我买过啊,几元钱一个嘛。
我也才修了一台机械革命

你的是 90  这个便宜  4  5块钱一个 ,92  x宝 都是50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 90  这个便宜  4  5块钱一个 ,92  x宝 都是50 左右

哦哦哦,我的是90
92确实50太贵了,完全长得一模一样,为啥92是90的10倍价格,感觉太坑爹了

网友:
这种板子的质量好差啊!!!楼主还是分析的到位啊……

网友:
坑爹的游戏本

网友E:
楼主胆大心细,上次修个联想短路机,烧好适配器点亮,就装起来了,上电池也能点亮,适配器+电池短路害得我又拆了一遍换管子,自从那以后我所以短路的机子我都会测一遍那几个管子。。。然后上电池适配器一起裸板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50左右,也有27的你敢买吗

不差这23............当然买50的啦

网友:
这种机子我修得比较多的是掉电,二次转换的管子坏了,把几个一起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改改,保护隔离的电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胆大心细,上次修个联想短路机,烧好适配器点亮,就装起来了,上电池也能点亮,适配器+电池短路害得我 ...

都是老司机, 记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是一体进水的机器,亮机不能适配器电池不能一起用,跟客户说以后不能用电池了 ,呵呵

网友:
也遇到过的!只是太曲折的修好!!!!

网友:
向楼主们学习 向楼主们学习 向楼主们学习

网友:
长姿势,谢谢楼主,学习一下,给你赞一个

网友:
用福禄克的都是大神   要我也能秒杀就好了  这个芯片都快赶上桥的价钱了

网友:
这个桥也是爱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说不定以后会遇到

网友:
这种芯片的机器还真没遇到过,不过这芯片是真的贵。。。。。。。。。。。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了 都是这里烧坏了 后级断路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我们当旁观者看着都感觉很复杂。

网友:
这可是帮了大忙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问题能修的就要修好不留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