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97X KILLER开机不跑码,反复重启掉电。

楼主(2018-02-13):
华擎Z97X KILLER,内存1.52V,桥供电1.05V和1.5V,CPU预设1.72V都正常,接下来就是测PWROK和APWROK都正常3.05V,还有SYS_PWROK也3.3V正常,这是应该发出时钟电压了,测PCI-E的13脚电压0V,14脚0.75V。不正常,发现PCI-E的13和14脚都是连接外设的一个时钟芯片脚 9DBL411BGLFT,测供电有3.3V,怀疑不正常,淘宝买新的换了,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大师们指点。附上点位图

Z97X KILLER_R1.03(70-MXGU30-A01).rar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是全班无时钟吗?如果PG信号都正常重点注意此信号CK_PCH_33M 这个信号是PCH自己发出然后又送给自己的,此信号不正常会造成全板无时钟!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先刷ME固件或者说是刷BIOS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先刷ME固件或者说是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是全班无时钟吗?如果PG信号都正常重点注意此信号CK_PCH_33M 这个信号是PCH自己发出然后又送给 ...

朋友,你好。谢谢的你回复,是重点查这个吗 我想板子应该是桥没有发出时钟信号,因为外设的芯片 9DBL411BGLFT 的2、3脚是连接桥的,实测这两个脚是没有电压的。是不是说明桥没有发出时钟信号?也就是全部无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先刷ME固件或者说是先刷BIOS

BIOS刷过了,ME固体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这样问题像是桥问题!:kaixin:希望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