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3):
图像上半部正常,下半部缺红色。单有时又很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先换条线,再换一台显示器,如果依旧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了屏线不行,估计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是用什么线连接的 ?这显示器看起来有年头了呀

网友:
屏坏了 好像论坛里有能修好的 不知在哪里飞了一条线

网友:
海尔的电视机啊,这屏幕部分出问题,难办。要换屏幕。

网友:
信号排线接触不好,看看是什么样的头,

网友:
先换条线,再换一台显示器,如果依旧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是海尔电视,有时候很正常。是逻辑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左或右侧 TAB 损坏 慢慢查吧. ...

网友:
屏幕与逻辑板通信问题,这个问题复杂。没有折腾的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