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4吋LED显示器屏幕中间有一条垂直蓝线

楼主(2018-02-13):
AOC24吋LED显示器屏幕中间有一条垂直蓝线,请问能修吗?谢谢!

网友:
x驱动坏掉了吧。屏幕已经废了……

网友:
修不了啦    将就着用把

网友:
春风吹绿万物生,病机也望把春回。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屏问题 ,用压屏工具压一下看行不?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修不了啦    将就着用把

网友:
一般来说是修不好的屏坏了难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