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无+VSB

楼主(2018-02-13):
SPOK 为4.8V ,VL 为4.5V ,没有后级电压。

_联想G475 LA-6755P REV1.0集显.pdf

网友:
cha拆掉PQ202 。。。 直接连接算卵

网友:
确实是开机时序有就好修  可是有很多没有电路图  像我这样的新手就蛋疼了

网友:
应该是PU401待机VREG5 有微短路,VL是VREG5来的应该是5标准5V,SPOK应该是开路输出, 查一下PU401吧,或者俺楼上说的直接短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