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LED灯

楼主(2018-02-13):
昨晚回家有个灯泡打开后闪了一下就灭了,再也开不了了,拧下来修吧,发现有三个灯珠中间有有小黑点,直接取下找了3个代件换上,由于大小不一样,给飞线解决,通电后亮了,完美修复。

网友:
我家里的LED灯 也是 这样搞的

网友:
懂点修理知识还不不错的!哈哈哈

网友:
光这样不行,最好是把灯珠电流给降下来就耐用了。

网友:
这样子用不久吧,估计灯珠寿命也快到了

网友:
修得是挺完美,不过应该好景不长吧

网友:
手头没有一样的LED,这种办法也可以临时这样搞

网友:
过一段时间,会出现其它灯珠坏,不过自己会修也无所谓了

网友:
这样修没多久其他灯珠也会坏的,老化,加上电流不均匀!

网友:
基本到寿了 我一般都再买一个实在懒得动手

网友:
我手上那个比你这个严重,用着用着冒烟了,烧了三分之一,直接扔掉了,这东西也是邪门,用着用着就突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