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cpu供电芯片只有一路工作

楼主(2018-02-13):
一台进水的Dell 1427笔记本,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一路修来,现在的故障是上cpu触发就掉电,不上cpu不掉电,供电电感测得1.5v,稳定在0.5A,供电电感打值正常,
不上cpu第一路工作正常,第二路上管pq37的G脚有瞬间波形立马变成稳定的1.5v,测的结果如下:boot1:5.9v   ugate1:1.8v   phase1:1.5v   lgate1:4.5v   pvcc:5v  boot2:4.9v   ugate2:1.5v  phase2:1.5v   lgate2:0v   isen1=isen
2:1.5v  ,所有mos管换过,电感换过,芯片换过,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网友A:
CPU呢。是不是好的。换到其它机器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呢。是不是好的。换到其它机器上去试一下。

CPU呢。是不是好的。换到其它机器上去试一下        cpu换过的

网友:
电流跳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