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备DELL 13-7368 BIOS 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8-02-13):
zb DELL 13-7368 i5 -6200 240固态

网友A:
发BIOS就是要这种有图有真相的,别人下载才放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BIOS就是要这种有图有真相的,别人下载才放心了,谢谢分享

嗯 前面有人发过一个 下载了不能开机  0.15电流

网友:
嗯支持,大家应该自己确定好了再给大家,点赞

网友:
这种程序不太好写 有的时候换了一个BIOS芯片 型号不一样的 容量是一样的 写了直接不跑马.

网友:
Thanks a lot....thank you verry much.

网友:
不公开BIOS下载的厂子实在是有点蛋疼

网友(2018-10-21):
BIOS确定好的   但要合成 直刷不会亮的      合成提取原机BIOS 0010E270前段再替换掉下载的就行了    电脑会自动重启四次 每次电流最高都能到0.7A左右  中间不要关机    第五次重启就能亮屏了的

网友B(2020-11-03):
刷了 不显示  风扇一直转 后面自动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 不显示  风扇一直转 后面自动关

你看一下问题  楼上都有人验证过是好的  是不是别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