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板号DA0LZ8MB8E0-REVE,适配器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8-02-13):
哎,大家都放假了,就我这种小可怜还主动加班修机器,好可怜.........

哈哈,开玩笑了,下面才是正题
U410一台,起始故障是上电不断重启,多开两次就不触发了
拆开拔掉电池依旧
拔下开关线,表笔触发亮了,以为过年了捡个死鱼好了,过年了都着急,说明天给他,结果,再开就尴尬了,还是不能触发
每次插入适配器可以明显看到过流检测灯闪烁一下,待机0.001-x跳转不定,有时可以正常待机,正常开机,单电池每次都可以顺利开机,公共点打值打值肯定是没短了

找了个图纸,。板号是DA0LZ8MB8E0 REV:E,测24725A脚位,20脚19V,16脚6V,6脚2.5V,4脚没有25V,于是乎芯片盒子没找到,料板找了个芯片换上(这芯片料板不好找),故障依旧,测得3、4脚相连位置阻值正常,且没断线,1、2脚没断线,前面的隔离管两个都换了,电池隔离管也摘过,芯片各脚打值无短路

求这个机器有没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套路,时间就到我订到芯片吧.......感谢!!!

网友A:
我这个时间还在看帖子 哈哈哈  这个行业 没有过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时间还在看帖子 哈哈哈  这个行业 没有过年

问题来了,我勒个去,你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B:
查一下AD_ID  ACOK  是否正常,查SRN SRP,是否有短路 ,查VCC电压多少,

网友C:
参考5楼的ic功能脚 重点检查4楼说的条件 还有注意11脚  看看电池隔离驱动正常与否

网友D:
之前有一片板子也是ACDRV没有25V,产生了假公共点,换了PQ69和PQ68就正常了。不过ACDRV是芯片内部驱动出来的,也可以换新的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一片板子也是ACDRV没有25V,产生了假公共点,换了PQ69和PQ68就正常了。不过ACDRV是芯片内部驱动出来 ...

感谢,充电上下管刚换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AD_ID  ACOK  是否正常,查SRN SRP,是否有短路 ,查VCC电压多少,

好的我去查,这个芯片有点诡异。有点难搞

网友:
感谢这位童鞋提供的部分脚位定义,不过芯片部分脚位有出入。我明天去翻译另一个完整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5楼的ic功能脚 重点检查4楼说的条件 还有注意11脚  看看电池隔离驱动正常与否

11脚应该是6V以上,具体今天估计是很难修出来了,先发个骚帖子再说

网友:
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路看看                                                                                         ...

回帖请认真点,看了你别的回复,没心思看帖又何必回复呢,一分你真的缺?

网友C:
前天修过bq25a的电路 不过隔离公共点无19v  反复查 就是过流检测电阻acn到ic的1脚断线了  插电就是感觉电流一瞬见很大   飞线就ok了  好像是asus的x550cc

网友:
楼主修好别忘发帖

网友:
楼主问题我也遇到过,是IBM的机器,没点位图,主板没零件标注。充电芯片一样的。期待你修好了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修过bq25a的电路 不过隔离公共点无19v  反复查 就是过流检测电阻acn到ic的1脚断线了  插电就是感觉电流 ...

感谢指点,上班之后去查查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F:
你这芯片肯定是没问题了,具体检查一下20脚VCC供电的10欧电阻是不是变大了。但看你这个应该还是6脚ACDET分压电阻不良,可加焊烘枪加热试下(分压电阻截图),还是隔离管有击穿的,4脚没(25v)起来公共点肯定是场管二级体过来的(弱电)。4脚自举电容换个试下,有示波器就秒杀了,3和7脚也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芯片肯定是没问题了,具体检查一下20脚VCC供电的10欧电阻是不是变大了。但看你这个应该还是6脚ACDET分 ...

哦哦,年后再修一波看看什么鬼,修完通知大家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上下管的驱动波形,看下有没有瞬间波形!再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