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海尔s520 有个电阻发霉,不知道多大代换??

楼主(2018-02-13):
海尔S520 进系统会掉电,看主板唯独这个电阻霉了。其它地方完美,因为没有图纸,也量不出是多大的,想找个代换,不知道多大合适?

请老鸟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它分别连其他元件的什么脚位   然后画个图   看下

网友A:
如果不是分压或是IC的一些特定脚的接地电阻。应该可以装个100K的试下。不保证会不会冒烟。嘿嘿

网友:
G级电阻,一般是个保险,你看另一个mos的g,对应电阻是多少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分压或是IC的一些特定脚的接地电阻。应该可以装个100K的试下。不保证会不会冒烟。嘿嘿

G级的波形一旦偏移,我保证会冒烟

网友:
看外观不像电阻呢。大小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哦。

网友:
这个要跑下线路,确认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4楼的靠谱   就是这个办法好使  还不会出问题 建议采纳

网友:
两相供电下管G极接地电阻,参考另一相的下管

网友:
看是连着什么地方啊,分析了电路知道大概用什么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了。照着他的方法搞就行了

网友:
一楼说法差不多,现在修好了吗。搞的怎么样啦?

网友:
没图纸就靠经验去猜测,碰下运气

网友:
海尔图纸几乎没有 不用找了

网友:
2.2R 如果确定是G极电阻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还真是,你真的神的,

网友:
Mos管应该是双N管,你找个其他有双MOS管的笔记本图纸查查。
一般都是一样的
大过年的我就不帮你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