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机器,没独立显卡供电

楼主(2018-02-13):
R12的机器,没独立显卡供电,这个DGPU_PR_EN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开启独立显卡供电,1.5V VGA供电,3V_VGA供电,还有1.8V VGA供电。这个信号是EC发出,有能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
看下有没有缺二级电压  还有看看BIOS

网友:
刷个BIOS测试下  多半是BIOS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把

网友:
没独显供电  一般当没有开机修

网友:
这个电压开启独立显卡供电,1.5V VGA供电,3V_VGA供电,还有1.8V VGA供电。这个信号是EC发出,有能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直接把显卡取了改集显

网友:
查下EC的条件满足么,EC带程序么

网友:
说的也不明确啊,没刷bios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