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扣电源自动跑电流

楼主(2018-02-14):
同行的苹果六。接上电源。电流值。120.85.180.400.225卡住不动。扣电源就跑码要么开关被拉低,要么电源坏。测一下开关阻值正常。不用多考虑。直接把电源拆下来。拆下来后发现。电源进水。看来上一家接的时候。也没问清,这个是进水机,换了电源。不自动加电,触发开关,电流值正常。屏幕不显。摘下灯控测了一下。控制脚没有阻值,要么断线,要么CPU烧了。这种板子没什么修的。修完这个故障,出那个故障,直接搬板  两个小时完工  没有其他图片。发一个工作照。

网友:
毛爷爷到手了。666:lol

网友:
six,six,six,2小时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