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维修一例!版号NM-A161 r1.0

楼主(2018-02-14):
联想E540维修一例!
接到同行机器,机器放几天了,一直没有空修,年前都比较忙,今天抽了点时间看下吧。同行说不能开机,偶尔又能开机,裸板放到维修台,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1正常,测35V正常,开关面板有3.3,刷BIOS涛声依旧。想想之前住台式机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换南桥晶振解决的,看了看南桥这晶振很小,料板上找不到,试着风枪加焊一下,按下开关电流刷刷跳变0.85左右亮机了,在关机再开涛声依旧,故障看来真是晶振问题,晶振外壳写着代号,不知道是多大的频率,到了论坛下载了图纸,查看了是个32.768的晶振,料板找不到同型号的贴片晶振,果断从台式机料板拆了个代换,换好上电测试,意想不到的惊喜,按下开关瞬间,电流刷刷的上,简单联想的LOGO,关机再试,试了几次没问题装壳再试,没问题,维修到此结束!发帖不易啊!

dataNM-A161 U4M1 BIOS 4M [.rar

网友:
向大神学习了,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希望以后再出教程!

网友:
恭喜完修。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 这种问题着实需要维修经验才好排查。

网友:
之前也有遇到过,这小晶振其实容易坏,特别是脏了容易腐蚀,抗腐蚀比较差

网友A:
拆机之有有没有放电试过,这个机子的通病是南桥坏导致不触发,按开机键右下脚红灯亮

网友:
快过年了还坚守岗位,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之有有没有放电试过,这个机子的通病是南桥坏导致不触发,按开机键右下脚红灯亮

客户拿过来,主板电池都不在我这里,这肯定不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楼主直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