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 2341V 715g3737-m01-000-004k不通电

楼主(2018-02-14):
aoc 2341v 715g3737-m01-000-004k不通电和原机程序.zip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希望大神以后出教程,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好多显示器就是毛病,不通电,刷程序没用,把电源接口旁的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表面上看不出来,以后可以试换下

网友A:
嗯,这是好经验,多谢楼主的分享。就是不知道坏的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是好经验,多谢楼主的分享。就是不知道坏的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没有  鼓起来就太明显了 一般驱动板上的电容 鼓的相对比较少吧,最近修到不通电显示器,电源板正常,驱动板刷程序不行,基本换掉屏线接口附近的几个电容都可以,怀疑5v转3.3电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2018-03-19):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会考虑这方面的,谢谢楼主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