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头过压原件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8-02-14):
海康摄像头里面有个过压原件,查不到参数,摘了万一哪天再过压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A:
DC12V还是AC24V?对比正常供电电压的值,大2/3即可

网友:
如果是12V供电    可以用12V的稳压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12V还是AC24V?对比正常供电电压的值,大2/3即可

12V的,TVS双向瞬变二极管应该能代替,用15V还是20V?大三分之二的话应该是20V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