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图文教程

楼主(2018-02-14):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图文教程

  华为MateBook D这款笔记本的屏幕尺寸为15.6英寸,1080P带有防眩光、蓝光过滤保护模式的屏幕,作为一款轻薄本,机身的最厚处仅16.9mm,重量为1.9kg,窄边框的设计也让整机看上去更小巧,但是屏幕的视野更大了。今天我们通过对华为MateBook D拆机来看看它的内部做工如何吧!

  华为带来了自家全新升级的全能型笔记本华为MateBook D(2018版),除了新增皓月银和黑色两款配色,性能方面的升级也颇为抢眼,不仅将处理器升级到了第八代智能英特尔酷睿 i5-8250U或i7-8550U处理器,同时显卡也由940 MX升级到满血版MX 150,性能上有了不小的提升。详细大家一定想了解一下这款机器性能如何吧?小面小编通过对华为MateBook D拆机来看看它的内部做工吧!

2018版华为MateBook D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方法/过程:

  首先准备好工具,机身背后的螺丝只有一个规格,内部还有另外的规格,所以最好准备组合工具套装,最好还有撬杠等工具,如果要拆解散热系统,还要准备导热硅脂。

  洗干净手,拆解开始!底部除了可见的螺钉,还有四个脚垫。其中靠近后部的两个脚垫下有隐藏的螺钉,用工具撬开即可,脚垫结合处是双面胶,一般不会被完全破坏。但是请注意:其中一个脚垫下的螺钉贴有撕毁无效的保修贴,所以拆机前要想清楚了,一旦破坏就失去保修了。

拧下背部固定螺丝

  拧下所有螺丝后,从转轴处的缝隙中撬开,最好使用塑料撬杠,小心翼翼的撬开,内部有卡子,而且金属的外壳很薄,非常容易撬花,总之,胆大也要心细。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拆下来的后盖,在边缘处有卡扣,所以在撬的时候,需要掌握力度,尽量不要破坏卡扣。后盖很轻薄,也没有线路连接,长条的小孔是通气口,两侧小的孔是音箱处。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这就是机身内部的结构了。比较紧凑,如果是初次拆机,估计看着会有些懵。先简单说一下,左上角的风扇都认识吧,与铜管连接在一起组成散热系统,铜管的下面就是处理器和显卡。中间两个铁皮盖子下是内存。

2018版华为MateBook D内部结构

  靠下左边的硬盘,一个M.2接口的固态,一个2.5英寸的机械硬盘。右边黑色的一大块是电池。最左右侧是两个音箱。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接下来就一个个了解吧。不管拆解什么电子产品,断掉电源是首要的!对于笔记本来说,不是说拔掉电源就好了,想要继续拆解配件,内置的电池一定要先断电再拆解。

先将内置电池断电

  这里还有个Intel的WiFi模块,如果拆解到主板,这个模块也需要拆下的。两根天线为按扣式,直接拔下即可。安装时注意分清黑白。

WiFi模块特写

  这几个接口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另一侧那个单独的USB接口是独立的板子,所以不用去管那个。如果要拆主板,这里注意一下:靠近这个接口处有三个螺钉固定主板,此外还要拆下这个位置转轴的固定螺丝,并抬起转轴固定板,然后才能取出主板。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这个位置的USB接口是单独的电路板,只有一个排线与主板相连接,所以取下即可。然后这个风扇,是可以单独拆下的。3芯锂离子聚合物电池,3800mAh,测试的续航时间约9小时。电池由螺钉固定,底部没有胶,可以轻松取下。电池很薄,取下后不用把玩了,尤其不要尝试折弯。

电池特写

  拆下电池后的样子。这样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去拆其它硬件了,注意!放好拆下来的螺钉,并记住它们的位置。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固态硬盘,SanDisk闪迪,128GB,M.2接口。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接口细节

  西数WD 1TB机械硬盘。也比较容易拆下,后期更换也非常方便。

机械硬盘特写

接口细节

  那个像铁皮盖子的下面就是内存。但是取下那个盖子,需要一点点细心,你也可能直接抠下来,或者使用小工具撬起来。然后就看到内存了。

小心取下铁皮盖子

  三星内存,单条4GB。8GB的内存已经足够大多应用了,而且内存是不最容易坏的,所以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内存特写

  前面说了,风扇是可以单独拆下的,所以假如以后清灰,打开后盖,把风扇取下清理更彻底。

风扇特写

  现在就剩下WiFi模块和主板了。我们先拆WiFi模块。

WiFi模块特写

  拆下主板后,里面就很干净了。钢板下就是键盘和触控板区,这里一般的轻薄本都是固定死的,也就是说,假如你的键盘内倒上可乐了,估计要更换很多。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单独看看主板吧,蓝色的印刷版。现在这上面还有导热的铜管,处理器和显卡、显存,接口,以及各种电子元件了。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

透视散热口特写

接口细节

  拆下散热系统后,就可以看到主板上的处理器和显卡了,上面覆盖了导热硅脂。每次拆卸后,都应该重新涂抹新的,保持均匀。

主板特写

  英国ITE公司的输入/输出控制芯片。

芯片特写

  英伟达MX150显卡,这款显卡是标准版,25W。

显卡特写

  这款笔记本搭载的处理器是英特尔第八代酷睿i5-8250U。四核八线程。

处理器特写

  散热铜管的另一面,这上面的导热硅脂,在安装前最好也擦去。

散热铜管特写

  到这里我们的拆解就全部完成了,附上全家福图片。

2018版华为MateBook D拆机全家福

  总结:整体来说,华为MateBook D(2018版)在用料上比较足,做工也比较精致,双管散热还是比较有保证的。高度集成化的设计,没有多余的连接线,拆解也比较容易,包括硬盘、内存、WiFi、风扇、电池、主板等,都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网友:
过程详细,细节到位~~~~~~~~~~~~~~~~~~

网友:
    图片清晰  ,    解说明了。

网友:
过程详细,细节到位:)过程详细,细节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