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A刷死程序 RTD2122L 校验错误 无法开机

楼主(2018-02-14):
目前问题:排除硬件故障后我想刷个程序,用的R809F  ISP ,备份的文件160K  备份完后下载的程序写入提示校验错误 写入失败,指示灯变成了很暗的双色灯,不开机。再把原来程序刷回去也报错,换了个RTD2122L  (板号一样  LVDS接口不一样)刷不报错,但是依旧不开机。有的说程序刷死了。没有 外置ROM。短接2 5, 3  8脚也刷不进去。快递放假了也不能买板子。有经验的指导下  谢谢
这台显示器是前天送来的,当时客户说会自动关机或者重启,简单报价留机。心想不是供电滤波 就是高压背光或者程序问题。
拆开后测量5V 4.98V   12V 12.3V,都正常,为了避免走弯路把12V和5V滤波电容全部用电桥测量,结果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然后用灯管测试仪测试2根灯管亮度正常没有闪烁。
然后就刷程序,用的809F,先备份  160K大小源文件,然后下载了好几个都不一样大小最终找到了一个160K的文件写入出错,校验错误写入失败。源文件也写不进去了,指示灯微微亮双色。拿下来驱动板主芯片RTD2122L  驱动芯片RTD2545HL ,主控内置ROM,没看到8脚IC。在料板找了一个标号一样显示接口不一样(这个板子可以焊接2种),料板不连机。拆了主控刷上去没报错 故障依旧是不开机双色灯同时微微亮。再怎么调换都不行。快递放假了也没法订货。目前给客户说让下午先拿我一个旧的先用,年后处理   。不过还是想修好。比较给他小的老款的人家不愿意,给好的 万一不来了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自己亏了。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淘宝买个拆机的板吧,毕竟不贵,修好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淘宝买个拆机的板吧,毕竟不贵,修好就行啊。

嗯,快递上班就订货。前两天折腾主要是快递放假了     没办法

网友: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